是否可以同时用几个FX2N—4AD,急!

楼主(2005-05-26):
请教各位高手,最近想做个大工程,因为要引入模拟量比较多,所以想问一下在一个FX2N—128MR PLC后能否连挂几个4AD模块?若不能,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实现模拟量的读入?系统PLC是三菱的FX2N—128MR

网友A:
能挂8个,手册上有!!

网友B:
最多8个!

网友C:
FX2N 8个; FX2NC 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