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指令问题

楼主(2005-05-26):
小弟我是学自动化出身的,最近在学习GPRS通信,请问PDP是代表什么意思啊?以下几行是代表什么操作啊 OK AT+CGDCONT=? +CGDCONT=(1-32),“IP”,,,(0-1),(0-1) +CGDCONT=(1-32),“PPP”,,,0,0 OK AT+CGDCONT? +CGDCONT=1, "IP", "internet",,0,0 +CGDCONT=2, "IP", "abc.com",,0,0 OK

网友A:
定义PDP 上下文 +CGDCONT 说明 这一命令为由本地上下文识别参数<cid>标识的PDP 上下文规定PDP 上下文参数值。 命令集的一个特殊形式+CGDCONT=<cid>使上下文号码值<cid>成为未定义的。 测试命令返回一个复合值。若MT 支持几种PDP 类型<PDP_type>,则每个<PDP_type> 的参数值范围在单独一行上返回。 定义值 <cid>:(PDP上下文标识符)一个数字参数,用于规定特定PDP上下文定义(1-32)。此 参数对于TE-MT接口是本地性质的,用于其他的PDP上下文相关命令。 <PDP_ type>:(分组数据协议类型)一个字符串参数,用于规定分组数据协议类型的字 符串参数。 IP 因特网协议 PPP 点对点协议 <APN>:(接入点名称)一个字符串参数,作为逻辑名称用于选择GGSN或外部分组数 据网络。 若该值为空或被忽略,则要求预定值。 <PDP_ address>:一个字符串参数,用于标识位于于PDP的地址空间中的MT。 若该值为空或被忽略,则在PDP启动过程中由TE提供一个值,或者,若这也失败,则 要求一个动态的地址。 即使在PDP启动过程中分配了一个地址,此命令的读取形式将继续返回空字符串。分配 的地址可用+CGPADDR命令读取。 <d_comp>:一个控制PDP数据压缩的数字参数。 0 – 关(若忽略该值,则为缺省值) 1 – 开 保留值 <h_comp>:一个控制PDP头压缩的数字参数。 0 – 关(若忽略该值,则为缺省值) 1 – 开 保留值 注意:目前,SNDCP仅使用一种数据压缩算法(V.42).如果当其他算法可以应用,将提供一个命 令选择不同算法. 注意:可用32个cid值来指定32个PDP上下文,但只有11个NSAPI可用于PDP激活。由于西门子的选择,32个PDP上下文同时只能指定一个为激活的。 例子 AT +CGDCONT=1, "IP", "internet"; +GCDCONT=2, "IP", "abc.com" OK AT+CGDCONT=? +CGDCONT=(1-32),“IP”,,,(0-1),(0-1) +CGDCONT=(1-32),“PPP”,,,0,0 OK AT+CGDCONT? +CGDCONT=1, "IP", "internet",,0,0 +CGDCONT=2, "IP", "abc.com",,0,0 OK

楼主:
请问这里提到的MT和TE-MT接口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这些我都没用过呀!

楼主:
豪哥: 您有SIM卡的电路图吗?能否给小弟一张!javen_yue@yahoo.com.cn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不作硬件啊

网友A:
MT是指移动终端(比如手机、GPRS DTU) TE是指外设(比如笔记本电脑、工控机、PLC等) 当然TE-MT接口就是外设与移动终端之间的接口,可以是RS232/RJ45/PCMCIA/USB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