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35问题

楼主(2005-05-26):
我现在手中有一个pp35,可是用AS2401212_VcUpgr_Eng这个补丁升级automation,总提示 automation studio,upgrade,2.4.0.1012 or higher.是不是我的automation studio的版本底啊?我现在的版本是2.4.0.9 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automation studio的安装步骤啊!

网友A:
安装步骤: 1。安装PVI NET,这部分解决Automation Studio和PCC如何互联的问题; 2。安装Automation Studio; 3。如果有的话安装补丁。 中间要求安装什么就按提示安装,比如高版本IE;另外请按缺省安装,反正以后可以做增减安装,先不要贪多。

楼主:
我现在按装AS2401212_VcUpgr_Eng时总提示   automation studio,upgrade,2.4.0.1012 or higher.是不是我的automation studio的版本底啊?我现在的版本是2.4.0.9

网友A:
版本没问题,你应该先安装AS2401012或更高的upgrade,然后安装你当前的补丁(是Visual Components)。

楼主:
谢谢啊,以后还有很多问题麻烦你呢!多关照啊!

楼主:
我现在没有你说的AS2401012这个版本啊!能不能给我邮一份或告诉我再那能下载啊!谢谢 javen_yue@yahoo.com.cn

网友A:
请到: http://www.br-automation.com SERVICES > Matrial Related Downloads > AutomationSoftware > Upgrades > B&R Automation Studio upgrade 选择你要的版本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