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plc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2005-05-26):
我现在用的是omniflex PLC 我想选择一种触摸屏和他直接通讯,不知道该选用哪个品牌,该用什么协议? 因为这种PLC是外国的,国内用的人不多,大多数的触摸屏都没有这种PLC的驱动程序,请教各位.我该怎么选择,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咨询下PLC的厂家或上他们的网站求助,另外,你可以问问一些个著名的触屏厂家和那种PLC能不能联,如果手头有的话,最好自己试一下,相信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屏跟PLC用的不都是标准的串口协议?只是地址格式在画图软件里不一定有啊。

网友B(2008-09-03):
威纶触摸屏编程软件怎么与松下PLC电脑在线模拟

网友C:
这个你最好找触摸屏的厂家,他们可以把你的PLC协议做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