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计数器数值不会变为什么?

楼主(2005-05-26):
各位老师: 我用计数器(韩国hanyung 的GF7-P42E)计2500脉冲的旋转编码器脉冲数,但是计数器数值不会变.搞不懂为什么?请教各位.

网友A(2007-06-28):
你好!你说情况,可能是你的编码器转的速度太快,计数器响应不过来,因为GF系列计数器最快响应频率为5K,另外GF系列的计数器在使用NPN输入时,最好在计数器的8与10脚并一个1.5K的电阻,还不行.请与我联系,
东莞市创跃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769-23162780
传真:0769-23162790
联系人;侯规科13416937309

网友B:
PLC程序有没有问题,复位信号是不是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旋转编码器有没有问题,A/B是不是只接了一根......
PLC是不是频率不够......

网友C(2010-07-13):
HANYUNG gf-4-p说明书,哪位哥哥有,小弟急用

网友D:
2500脉冲而已,不可能读不到。检查程序和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