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FX系列PLC与个人计算机间的通讯操作问题

楼主(2005-05-26):
关于FX系列PLC与个人计算机间的通讯操作问题 我在进行计算机与PLC操作练习时,在系统设置方面经过端口设置在串口设置(D8120)时,出现“通讯错误”!屡试屡败,惨!我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XP,通信线缆是USB1.1to—RS232 cable。敬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其它功能正常吗?

网友B:
通信线缆是USB 端口时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换用计算机的串口试一下。

网友C:
PLC是什么标准的接口?

网友D:
"USB1.1to—RS232 cable" 这种通讯电缆有好多种。我用的不下“FIVE”觉得现在用的深圳天安的效果最好。除少数“日立”的偶尔通讯错误之外。其他还OK.

楼主:
由于出现“通讯错误”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其它功能也不知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