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计算饱和蒸汽质量时,为什么不用温度补偿?

楼主(2005-05-26):
在计算饱和蒸汽质量时,为什么不用温度补偿???

网友A:
不光不要温度补偿,而且还不要压力补偿,具体查看相关书籍关于质量流量的推导公式,质量流量Qm=标况体积流量*标况密度

网友B(2005-08-21):
温度和压力成定植关系,只要压力补偿就行

网友C:
应该有压力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