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和DriveMonitor连接问题,求助各位高手大虾!

楼主(2005-05-26):
mc+cbp和笔记本+cp5512都挂在profibus网上,能正常通讯,但是DriveMonitor里tool/online setting里面只有uss选项,profibus选项是灰色的,不能选,这是怎么回事啊??用串口电缆和mc可以连接,也能传参数,但是速度太慢了,而且只能一台一台的传.请各位高手或用过mc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A:
好像在driver ES下才能联的吧

网友B(2007-08-13):
你可以用driver ES

网友B:
我的XP系统为什么不能装drivemonitor软件

dhrhuarun@163.com

网友B:
谁有drivemonitor软件版本高的.我想给6RA70通讯但是通讯不上.6RA70版本为2.2 我的drivemonitor软件版本却是2.1 怎么办?

网友B:
再这里小女子谢谢了

网友C:
请告诉我你的email,w我给你发一份过去

网友B:
 我用drivemonitor 软件和6RA70通讯通讯不上是不是还要设定 set PG/PC interface选择pc com-port(uss)如果要设定的话我set PG/PC interface没有pc com-port(uss)这个选项,怎么办

网友D(2009-06-17):
使用DriveES就才可以用profibus连接的,而且还要把它做到S7项目里才行呢,否则也是不能用的

网友E(2011-11-16):
我在安装drivemonitor 软件时,出现提示NO SSF FILE FOUND,无法安装,如何解决,请哪位高手帮忙。qi85620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