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防爆控制柜如何降温

楼主(2005-05-26):
本人现应用一台大型防爆柜1700*1950*600,其中安装交接21台施耐德LC1-8011,空气开关23套NS100-80A- 2PC。柜内温升太高,气温26度柜内已达78度。各位有何高见,请赐教!

网友A:
用威图的带温控的控制柜(有空调设备)!

楼主:
谢谢您忠告,采用“威图的带温控的控制柜”。我现在已用燎原的成套隔爆柜,共用三台已运行,现需改造。能否把详细资料传过来TZ024@sina.com.

网友B: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使用简单的通风管加一台小型风机解决。 将进气管设于柜体的底部,吸风管设于柜体的顶部。进风口吸风口均设在车间外边,加一个温度自动控制装置来控制风机的开停。

网友C:
用水冷啊,这是防爆电器上最常用的一种冷却方式

网友D:
压缩空气?

网友E(2005-06-30):
同意李惠锋的说法防爆用一般要用水冷形式

楼主(2005-08-23):
谢谢各位!由于现场局限没用到各位的建议,但仍深表感谢。最后采用的办法是将柜内开关拆除大部分,每个开关相当于75W的加热器,在密闭空间是很可怕的。请大家引以为戒。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