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启用PID功能后的加减速时间问题

楼主(2005-05-26):
变频恒压供水启用PID功能后,为何加减速时间比设定值长若干倍?考虑到变频和工频的转换,变频器输出接有接触器,而变频器有输出时,是不允许接触器动作的。变频器得到停止指令后,经数十秒的延时接触器才断开。但我发现减速时间太长,以至到接触器断开时,变频器还未停止输出。这样对变频器不利。对于水泵其停止时间是自由停止还是减速停止更为合理?

网友A:
实际上变频器内置pid很不好用,效果不好,仅仅能用,泵停不下来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了此类情况,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楼主:
我现在就用自由停止。停止时,变频器输出立即为零。但加速时间还是觉得太长。

网友C:
把P设大一点就行了,停车采用自由停车。

网友D:
实际上有内置PID决不用外置,内置pid不好用?那是变频器设计问题或者是不会用,如果有多泵控制涉及到变频向工频转换问题确实用到自由停车功能、而工频向变频切换还要用到频率跟踪功能,如果加速时间长不妨使用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自动根据负载情况调整加减速,设定时间无效!

网友E:
变频器有检测输出频率的功能端子,用此信号去控制接触器就不会有问题了,至于加减速时间长是因为水泵惯量大,同时也没有必要那么快,因为用水要求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