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oncept的上传问题

楼主(2005-05-26):
从PC下载程序到PLC我已经用过好多次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有一次要从PLC上传程序到PC的时候,却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打开一个现存的PLC程序后,连线(当然,当时是UNEQUIT),直接UPLOAD。。。一段步骤后,这个程序还是没有连上,也就是PC这头程序根本没有改变。请教各位,是否上传步骤有问题?还是不要打开任何程序?还是。。。?很苦恼:(

网友A:
concept只能上传配置,无法上传程序,所以要妥善保管你的下位程序;如果发现不等只有重新下装;与西门子的STEP7 不同。 有问题mail: fenghao@jiugang.com

网友B:
你用的版本低 concept 2.6xl可以上传程序

楼主:
真的很谢两位,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就是不明白:)谢谢你们

网友C(2005-08-21):
必须在下载时设置将源程序也一起下载才能在以后上载。

网友D(2008-05-04):
下载的时候要把代码产生选项对话框里面的打上钩

网友E(2016-01-21):
引用 网友C:
必须在下载时设置将源程序也一起下载才能在以后上载。

 能不能图片说明,找不到菜单和界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载的时候要把代码产生选项对话框里面的打上钩

 代码生成选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