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论坛怎么会放在PC-Based论坛里?

楼主(2005-05-26):
今天才感觉到,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要我说放到现场总线里更合适.

网友A:
这个问题值得考虑,思考中…………

网友B(2006-03-26):
不知道哦
呵呵

网友C:
可能是一般的工控机通讯时候大都通过串行通讯的方式 而RS-485是最长用的原因吧!呵呵

网友D:
的确如此,本来485之类的都是依附PC的 分得不是很清晰的

网友E:
可能一般RS485 需要配相应的卡吧。

网友F(2006-04-26):
在 RS-485 的應用中, 的確多數是跟 PC 有關的. 尤其是常用 IPC 作為上位主控機.的確分的不是很清!

网友G:
Profibus的物理层就是RS485

网友H:
我才不管它被放在哪里,只要有朋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