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电磁流量计停送电后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05-05-27):
前几天把一个电磁流量计清洗了一下,是KZ300,60t/h的量程。可是清洗完接好线送上电后,画面显示是最大值60t/h,可是此时却没有送水。查了半天,包括接线和用万用表查信号,一切正常。后来送水之后该电磁流量计显示正常了。可是每次停送电后又是不正常。想不出其中的原因,特来请教各位高手大虾!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哪位大虾请伸手啊!

网友B:
是不是这个电磁流量计带有复位按钮,你不小心按到了,结果恢复到出厂设置,而出厂设置将故障信号设定为最大值?? 推测一下,参考参考!

网友C(2005-07-27):
这种现象可能是二次表的软件问题!

网友D(2005-09-02):
查一下接地,可能是接地有问题引起的干扰!

网友E:
内衬和电极有没有破损的情况

网友F:
将电极的接线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2005-10-06):
可能是管中接上没水,是空管!就会出现最大值,只要来水就正常了,这情况正常!

网友C:
我们单位以前碰到这样的问题,结果是因为一个电源供几个表,结果电源的功率不够,造成没次开点都要激励一下!

网友G:
干扰所致,另外您能告诉我电磁流量计的品牌型号吗?8031551@sina.com

网友H:
为什么总是停电呢,如果不停电,只把管道排空会这样吗?
同意老头子的观点,改一下故障模式试试

网友I(2007-08-17):
出现此问题,属于正常现象。有介质流过就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