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VFD-B显示OCC

楼主(2005-05-27):
台达VFD-B 15KW,一按RUN就显示occ,测得模块是好的,有时又可正常运行。

网友A:
检测电路,估计是霍尔电流检测器件坏

网友B:
要帮忙维修吗,13799226510

网友C:
霍尔异常时,O/P输出会高,有时会达到13V,应该上电就跳!按RUN就显示occ时应该是,下桥驱动异常,在排除IGBT问题之后,查PC929及其周边电路一定会有结果的!

楼主:
断开主板与驱动板之间连线的SC线开机运行后再接上SC线可正常运行,但不久故障于旧。DELTA的意见可试试。

网友D:
是不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当然以上同人的意见也很有道理! 010-82685611李工彻底帮你忙

网友E:
兄弟我在公司里刚刚遇上这个故障!郁闷啊~~~~~

楼主:
<是不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简单的问句010的李工:设置错在那里?

网友F:
光藕脚有虚焊,把IGBT处所有光偶补焊一遍应该OK我处理过几台。

楼主:
问题还是没解缺

网友G(2009-06-26):
把PC929全换掉,驱动小电容全换掉,不信搞不定,大不了把三个电流检测器全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