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圈过热的处理

楼主(2005-05-27):
卷板机抱闸线圈使用几分钟后,温度高到将绝缘油蒸发!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以说的详细点不?

网友B:
这是国产线圈的通病,我也吃了不少国产线圈的苦,不知国内线圈生产厂家都在干什么.做出的线圈还不如我公司自己做的.国内线圈生产厂家要加油呀,不会弱到连一个工厂也做不出好线圈吧.

网友C:
抱闸压力太大,调小抱闸压力试一下。

网友D:
有可能接反了。一般情况下,失电抱闸,得电松开。

网友E(2008-05-31):
引用 网友B:
这是国产线圈的通病,我也吃了不少国产线圈的苦,不知国内线圈生产厂家都在干什么.做出的线圈还不如我公司自己做的.国内线圈生产厂家要加油呀,不会弱到连一个工厂也做不出好线圈吧.

为了压缩成本,铜线线径太小了,电阻变大,发热增加。

网友F:
是啊,加油,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

网友G:
抱闸调整的不合适,抱闸释放后动静铁芯距离太大.

网友H:
怎么工控网的联接速度很慢了,几分钟才反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