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新品--SX介绍

楼主(2005-05-27):
1.Slim型,体积如烟盒大小,便于安装,适用于纺织、造纸、包装的机械设备等. 2.点数10点,自带4模拟量信道(2AI,2AO),精度12位bits,特别适用只有一两个模拟量I/O的小型系统,简化配置、降低成本。 3.程序容量8k步,是ES/EX/SS的2倍。 4.面板上装有两位数码显示器,可显示故障侦测代码、报警代码,联网时显示RS485网络地址,简化了调试和维护程序 5.具有Easy Link功能,通讯不需编程,只要对相关的寄存器进行设定即可,简化程序,响应快。 6.高数脉冲输出配合特D特M可以达50K. 7.具有多种规格的电压电流,温度扩展模块。

网友A:
对要求不高的可以,性价比可以.模拟输出不精.

网友B:
价钱?可否扩展?

楼主:
可以扩展

网友C:
请问EASY LINK是怎么回事,YANGYAFENG老师可否讲解给偶听一下,谢谢

楼主:
简单的讲就是Master和Slave之间的数据之间的交换通过在Master PLC中对特D,特M进行相应设定,就可以自动完成多台主从装置之间的数据交换,它是把通讯的动作写在了系统的Fireware里 ,所以通讯过程很快,数据收发同时进行,不用写通讯程序,不占用程序的扫描时间,在大量数据的交换很适用。

网友D:
传一份技术手册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