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用Advantech Device Manager测试4017模块

楼主(2005-05-27):
用Advantech Device Manager测试4017模块时,是否要进行设置。 我用的是moxa的industlo134i的isa总线rs-485工业通信四串口卡,但是我在ADAM-4000-5000 Utility这个工具中能册到4017亚当模块,可是我用Advantech Device Manager进行测试是,老是有问题,所以我请教各位老师,是否要进行Advantech Device Manager的配置啊! wzldna@tom.com

网友A:
一般来说需要设置波特率,停止位,校检位,数据位,有时候需要设置流控,在ADAM-400 Utility中可以查到4017的波特率,地址等等,但是我没用过advantecch device manager,你看看有没有需要设置的地方,既然你的硬件和接线没有问题,那一般都是设置方面的问题了。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李文思:026-85877681 027-65602876 liwensi.c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