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am4017与组态王5.1如何来通讯

楼主(2005-05-27):
用adam4017与组态王5.1如何来通讯?请指教!

网友A:
4017好像是485接口的吧,用一个接口转换器吧,先用研华得的配置程序看看4017的通讯参数和地址。然后再组太王里面相应的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2005-06-30):
谢谢,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对于你的帮助,我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