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B35和FB41

楼主(2005-05-27):
有谁用过FB41的PID算法功能块,请问这功能块的采样时间可以设,如果把FB41放在OB35里行吗,那么时间如何设,因为OB35的时间也可设定,我做的项目设定时SP_INT是要经过定时采样转换的。

网友A:
应该可以,我做过的空调控制可以,做一个pid的功能块就可以Y=Y0+KK*(SP-PV)/SCAL,得到的为SP-INT,为采集转换值!

网友B:
肯定可以,因为我刚用过.而且放在OB35里是最好的.时间最好同CPU的时间一致,连FB41的CYCLE的采样周期设置都一致,推介使用2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