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孔板测量流量指示居高不下的原因

楼主(2005-05-27):
各位大虾,今有一事不明白,有知晓者望给予帮助,谢谢! 我在单位遇到精馏塔回流量测量的问题,孔板安装于立管,距地面8m,回流管入塔在距地面30m处,流体为液体,开泵后流量上升,停泵后,流量指示不下降,始终在原来的流量上,管道为Φ57×3.5,泵的额定流量为3.6m3/h,变送器等仪表校验正常,请问是否是系统憋压或管道内液体带气造成的。

网友A:
我感觉憋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不会产生压差,肯定为零.还是要根据你的现场实际工况来查找原因。

网友B:
你的变送器测量精度是多少的。变送器的测量精度高或者你的差压量程很小。可能由于立管安装液体的静压差成的,也可以检查引压管是不是畅通。具体原因你还要看现场,没有固定原因不好说清楚。

网友C:
检查引压管内是否有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