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

楼主(2005-05-27):
请教:我想做一个PLC(FAMA)给触摸屏(罗生)多个输出的报警显示,可是在多个同时输出的情况下,`后一个输出屏蔽前一个,只显示一个结果,在PLC里怎么编程序才能同时输出多个报警? 能详细讲一下吗? 谢谢

网友A(2006-06-08):
如果人机程序的警报设定地址为40100,则可以在plc程序中对40100赋值,为1时显示第一条报警;为2时显示第二条报警;为3时显示第一和第二条报警......

网友B:
你可以专门做个画面来显示报警信息撒,把所有的报警信息排列好,如果没有报警信息该点就显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