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tracemode 与下位机adam551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5-05-27):
我现在刚开始使用ADAM5510 与 TRACEMODE(二者用485口通信)。有个通信问题,想请教一下.5510我选用了三个模块,分别是5017(AI-8CH)、5051(DI-16CH)、5056(DI-16CH). 对5017我只选用了三个模拟通道,其余闲置。 现在我有数据需要向上位机tracemode传输,同时,上位机tracemode向下位机5510传输控制参数, 以便下位机调用。看过它们之间的传输协议,说要想实现自动通信,二者之间必须建立通道。听说下位机向上位机传输数据,在上位机上只要设好各个参数,他们之间就会按照设置好的协议进行自动通信。不 知是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是,是不是下位机也应该利用自带的传输函数简单进行进行通信协议的设置啊? 下位机向上位机通信时,我想做的简单点,是不是也可以直接跟下位机如5017 ( 输入闲置接点建立) 连接,将上位机设置参数发到这几个闲置通道,再利用5017的自带函数get501718()函数将数值取出,然后在程序中进行使用阿? 还想问, tracemode 上位机向下位机5510传输信息时,我可不可以让上位机直接跟下位机的存储区间如5510的flash memory建立联系(我给上位机存储区间的初始地址),直接向这个地址存储信息阿?这样可行吗?下位机向上位机传输信息,我可不可以也利用这种方式,让二者建立联系,进行自动传输阿? 小弟在此向各位求教了:) 希望能得到指教. 我的邮箱 flying-1980@163.com

网友A:
你好! 你的下位机是使用c编的程序吗?如是使用c编程而不是使用tracemode运行在dos环境下的运行引擎,则adam5510只能作为一个外部I/O设备来进行通讯,tracemode可以与5017(AI-8CH)、5051(DI-16CH)、5056(DI-16CH)模块建立通讯,但不能由上位机向5017的闲置通道发送数据,因为5017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是不允许由上位发送数据的。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很感激。我确实用的Turbo c进行编程的。你说的话我也基本上能够明白。但是,“不能由上位机向5017的闲置通道发送数据,因为5017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是不允许由上位发送数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上位机tracemode可以设置5510各个通道值吗?难道是上位机 tracemode只能设置输出模块通道的值? 上下位机建立通讯,就是上位机tracemode 建立与5510各个模块的连接就是,这样上位机就可以直接采集从下位机各通道进入的值。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否?但是,我处理的一些数据(不是直接从5510的各模块通道 过来的)如何发给上位机呢?还有上位机传输给5510的一些参数,怎样给5510呢?应该不是发给各个模块吧?因为这些参数只是我想在程序中引用的数据,而不是需要各个模块输出的数据。 恳请得到你的指教! 如果你感觉不方便,我可否电话联系你啊? 我的邮箱 flying-198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