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请教关于HITECH按等级操作

楼主(2005-05-27):
各位老师:我定义一个画面转换钮操作等级为1,传完程序后,第一次操作键入密码才可进入,而以后再操作就不需密码了,如何才能实现每次操作都需输入密码?望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A:
这个东西在这里不是很好讲清楚的,如果方便可以给我联系,我的邮箱是:huajun1120@vip.sina.com.

网友B:
进入后,在返回画面按钮上,将重设用户等级为最低级钩选即可解决。

网友C:
把6拨上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