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数据整合

楼主(2005-05-27):
向各位请教如何将两个不同工程的数据实现共享,整合到一起,方便监视和报表管理等。下层软件不同,上层软件均为intouch 7.0,具体的设置都有哪儿些?如何先运行intouch的netDDE!

网友A:
设定成remoate tag,进行映射。 要注意两机的断线情况进行切换或重连接intouch

楼主:
邓工: 您好!请问你可以给我发一份intouch的使用手册吗?我现在用的是intouch 7.1,地址是:paperkift@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