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HITECH PWS1711-Macro错误解释

楼主(2005-05-27):
HITECH PWS1711-Macro触摸屏程序下载画面完成后,开机进入第一个画面后,出现错误提示窗口,错误代码为:0008 。连上PLC,又出现错误提示:8004。什么意思!在哪可以查到错误代码解释 急!!请各位大侠赐教小妹!!!

网友A:
我都愿意帮助你解释一下,可以给我联系,13817230359

网友B:
应该是和PLC通讯不上,可以检查设置及电缆的连接。

网友C: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的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如果你的已经解决可否告诉我解决的办法? 我的邮箱:zifeiyu1130@163.com 不胜感激 !!! 谢谢

网友D:
好象是通讯设置有问题,修改参数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