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实现一个功能!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5-05-27):
要求:每次发一个命令,记录现场的压力信号,并以报表的形式保存到计算机硬盘。每次的记录要分开,就是记录了200次,则要有200个存档,而不是把前面的存档覆盖。2、记录的数据能在操作界面上随时调用和打印。3、存档在硬盘里的存档能打包带走。 那个记录存档要分开怎么实现啊?一般都是直接覆盖的啊。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帮帮忙啊!没人知道吗?急!!!

网友A:
这是一个纯粹的上位机软件编程啊,你要用什么编程语言做这个啊?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解决嘛?你每次次的采集的数据以不同的报表文件名保存,不就可以了吗?每次保存的时候检查对应的磁盘有没有同名同后缀的文件。不知道你现在是编程语言上有困难,还是技术上有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