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机串口向DVP-ES读写的通讯格式

楼主(2005-05-27):
各位高手好! 我现在急需知道计算机串口向DVP-ES读写的通讯格式。不需编写PLC的通讯程序,只需编写上位机的通讯程序。有谁知道的告诉我。谢谢了! 我的email: abcd8255@sina.com

网友A:
用pc控制plc原理上是一样的,你只要先将pc得端口初始化为和plc一样的通讯协议,然后往plc相对应的地址写数就好了。   不过,这时候plc地址就不是dxxx/mxxx他们对应的地址如下:     S S0 ~S1028 0000H~03FFH Bit     X X0~X377(Octal) 0400H~04FFH Bit     Y Y0~Y377(Octal) 0500H~05FFH Bit     T T0~T255 0600F~06FFH Bit/Word     M M0~M4095 0800H~B9FFH Bit     D D0~D9999 1000H~A70FH Word     C C0~C199 0E00H~0EC7H Bit/Word     C C199~C255 0EC8H~0EFFH Bit/Dword      台达的地址都是开放的,除了d1000-d1999/m1000-m1999中间有些地址是唯读的,大家不能修改外,其余应该都没问题,如果控制不了,可能是是地址错了。

网友B(2007-10-29):
Yangyafeng 你好:
  我现在也遇到PC与PLC 通讯问题,想用PC取代人机界面对PLC监控。但COM2已被变频器占用,该如何处理这问题!若能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C:
我用的是DVP14SST2,想实现PC和PLC之间相互通信,PC端软件已经写好,PLC端的程序不知道如何写,请赐教!谢谢!

网友D:
下面引用由陈冬冬 在 2007-10-29 16:04:00 发表的内容:
  Yangyafeng 你好:
  我现在也遇到PC与PLC 通讯问题,想用PC取代人机界面对PLC监控…
--------------------------------------------------------------------------------------------用232编程口也可以的

网友:
COMM1转换后和PC连可以吗

网友E:
新手還需努力....
嘿嘿,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