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yangyafang老师几个问题

楼主(2005-05-27):
我做的是霍尔测速的,要采集脉冲个数,能不能用MOV指令,从D存储器MOV到继电器K。。 以前有看到MOV D2 K4K2。。 还有个是LED显示程序,我要接二个LED。。首先译码SEGD和输出SEGL。但是说明书上写着 SEGL D10 Y10 K4。。这是输出一组四位的,我假如输出二组四位的,应该怎么写?? 在线急切等待。。谢谢。。。。。

网友A:
继电器K? 台达没有继电器K. MOV D2 K4K2语法错误! SEGL D10 Y10 K4就是两组4位的,即输出可以显示一共8位数字,详细可参考手册该指令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