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问题

楼主(2005-05-27):
各位老师,我是机械专业的学生,对工业控制这一块很感兴趣,冒昧请教两个问题: 1.什么是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他们的工作原理和区别是什么,他们都可以用作伺服电机吗??? 2.在2方搅拌设备中,传统的传动方案为:两个37kw的电机+两个减速器+搅拌轴(搅拌轴转速一般为20-30r/min),为了实现搅拌过程中调速的目的,能不能用:伺服电机+减速器+搅拌轴这个新的方案,为什么??? 如果可以用,它的优缺点是什么?伺服电机这一块的成本大概为多少? 如果不用它,考虑放弃的因素有哪些???

网友A:
你说的搅拌控制用变频最好了

楼主:
那我说的那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B:
搅拌控制速度基本恒定,用不着变频、伺服。

网友C:
我也是学生,这两条你们书本上都有吧!!! 还有你们图书馆是很好的教材,可以去那看看,很多东西我都是从图书馆看的!!! 多看看书本!!!多查点资料!!!

网友D:
你要换伺服电机是想控制速度吗?不是很好吧?成本太高了! 不过37KW的变频器价格也不低哦!

网友E:
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F:
有37KW的伺服电机吗?

楼主:
有一种二次搅拌法是先以高速(200-300r/min),后以低速搅拌(20-30r/min),所以想到了伺服系统用来调速 现在实际用的搅拌调速一般是用的变频器调速 不知道用伺服电机调速的话效果怎么样?? 我在网上见过有37kw和更高功率的伺服电机 但是不知道用这么高功率的伺服电机的成本到底会高多少?性价比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市场前景?

网友G:
37KW伺服电机,现在还很贵,用来搅拌太浪费了,搅拌没有伺服控制中最主要的定位和高动态响应特点,普通变频器就足够了.

网友H:
异步电机简单说就是旋转磁场由电砺磁产生,转子和定子之间有速差,不同步。同步电机是相对异步电机而言的概念,磁场由永磁材料产生。二者都可用作伺服电机。

楼主:
如果把这个方案换成一套电液伺服系统怎么样? 现在液压件的价格便宜了很多,比机械的高不了很多,并且液压的伺服系统控制系统更好!

网友I:
用国产的伺服,价格低服务好。不过国内做伺服能做到37KW甚至以上的好象只有桂林星辰一家。WWW.STARS.COM.CN

网友J:
恐怕没有必要用伺服,变频也可以不用,选用合适的减速机就可以了,钱多了不必这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