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笔记本电脑用USB转串口线同PLC通讯不好的问题

楼主(2005-05-27):
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用USB转串口线连PLC时会出现连不上或连上后会出现通讯错误,而且不能下传程序.我用2000系统有时还能连,用XP系统就连不上了.

网友A(2005-09-24):
建议使用CF卡转232口用一个PC卡槽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但是贵了一点!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没有问题,应该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可以考虑用比较好的线。王生,szxm_2001@163.com

网友C:
我这里有usb转串并口和pcmcia转串并口的!

网友D:
是USB转串口转换器的问题,不用再试其它方法了,最好的办法是再换一个。

网友E(2008-05-21):
我也是做工控的,给你的建议如下,我们现在新笔记本都没有9针串口了,但不要使用USB转串口了,USB转串口做的再好始终还是一个虚拟设备,通信过程中很容易断线\连不上\电脑死机等问题出,我曾经买过三根线,都是150元每条,但都不理想,建议EXPRESS CARD转串口,转换后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串口,计算机可对其实行中断控制,EXPRESS CARDg转串口卡使用说明如:

适用于:新款无串口接口笔记本电脑或串口接口不够的笔记本电脑,T型接品的笔记本电脑,通过本设备可连接到串口鼠标、各种串口设备,如单片机、PLC、POS、门禁、检测、通讯用仪器仪表等串口232接口的外设。并具有中断控制地址,更好地解决复杂的传输控制系统,稳定有效保证数据流不会丢失。
硬件串口卡=内置串口,独占中断端口号,真实的COM1串行口,而非虚拟设备,98/2000/XP/2003均可使用.大大区别于USB串口:虚拟/无独立中断下不能使用.
支持直接转出485接口,输出满PIN9针,可接各种串口设备。

质量保证,如有需要请联系本人,手机13566663492

网友F(2010-02-02):
我的也是,老是死机,开始还以为是电脑系统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用松下的usb传输线时也是经常死机那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2011-12-27):
我的也是  不过我的串口线跟单片机连 可以下载程序 但是跟仪表连就是没反应 求解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H(2013-07-12):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CF卡转232口用一个PC卡槽就可以很好的解决...

 笔记本哪来的卡槽?

网友I:
线的问题,这种线的技术很成熟了。但是市场上良莠不齐,次品很多。换条正规点的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