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应用变频器改造问题

楼主(2005-05-27):
原有两台冷却用风机220KW电机拖动,使用降压启动,进风风门调整出风的风压,近期想改造成变频器控制,将原有控制风门的4-20ma信号改入变频器(对应10-50HZ)进行速度控制。但有一问题,风机启动时,能否用4MA(10HZ)进行启动并长时间运行?或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A:
没有问题。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并不是时时刻刻与外部指令对应,在达到稳定运行频率(即外部的设定值)前,变频器自动依据设定的加减速时间过度到稳定点。所以虽然您的起始设置为4mA(即相当于10HZ的设定频率),但变频器仍然从0Hz开始启动,所以不会出现您所担忧的冲击(过流)。 一般而言,异步电机不适宜长期工作在低频,主要原因是其低频运行时自身的冷却能力大大降低,导致发热以至损坏。但从您的使用状况看,电机附近应有风机本身的风道,散热应该不成问题。且您不可能长期工作在10Hz,因为如此低的转速几乎已经没有风量,一般而言,风机、泵类负载多运行在20Hz以上。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您直接使用模拟电流信号控制变频器就可以了,何必再改成电压信号,多此一举!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