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plc程序

楼主(2005-05-27):
我想请教:只用PLC(三菱的)和编码器,测量设备上辊轮的线速度,尽量能准点,的plc程序的做法,不必写详细的程序,只要告诉我方案就行,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交速度*直径=线速度

网友B:
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按imgg的方法做了,但数据显示不是连续的是分段的,

楼主:
我的qq是290906049如果你有好的方案,请告诉我,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