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逆变器出现过电流损坏的原因及维修方法?

楼主(2005-05-27):
公司彩涂生产线的西门子逆变器连续出现好几台报故障号F011(故障解释为:该装置由于过电流而关机,超过关机阈值)。有4台送去北京西门子总部修好了拿回来,一开机试运行,又有另外2台报同样的故障,哪位高手能帮帮我吗?

网友A:
这很麻烦,需要彻底的检测才行! 010-82685611 我帮你用最先进的检测设备检查一下,只要你的信任,华北地区最大的变频器维修中心肯定给予你的不仅是满意!

网友B:
我们在化纤厂现场也总是出现FO11故障号,是不是你那现场也有气体腐蚀,我定了M08那种特殊涂层的装置,准备试试。

网友C:
环境温度是否高,电动机电流是否大.

网友D:
没有太好的办法,建议选用功率高一级变频器,因为西门子的变频器的抗过载能力较差。

网友E:
西门子最常见故障之一,我部有维修此故障的丰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