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恒张力控制

楼主(2005-05-27):
请教各位:我想将纺织厂的浆纱机织轴传动由机械式无级调速器(PUX故障率太高)改变频器调速;织轴卷绕过程中直径在不断增加,速度则应逐步减小,以使张力恒定,如果不用张力传感器(机械方面不好装传感器),怎样才能实现速度的同步控制,警请赐教。 我的Email:yda5911@163.com

网友A:
如果没有张力传感器,至少应该及时获得卷绕的直径,对矢量控制变频器略作改动,采用力矩控制方式,可实现张力的恒定,此时速度(频率)是因变量。

网友B:
可以采用汇川MD330,在印刷、纺织等行业有广泛的应用。 www.inovance.cn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力矩电机拖动呢?随着织物不断往辊筒上卷,辊筒直径变大,使负荷相应增加。由于力矩电机的特性随着负荷增加,转速自动降低,以维持一定的线速度和张力。

网友D:
我想你定表面速度就好,这个很好控制

网友E:
可以采用艾默生公司的TD3300系列或三肯变频器,直接采用TD3300系列的开环张力即可,不需传感器就能实现张力控制,效果很好,不妨一试

网友F:
获得更多艾默生变频器信息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