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adam4018怎么接热电偶?

楼主(2005-05-27):
4018是6差分+2单端输入,请问可以接8个一样的热电偶吗?如何?还有热电偶选择有什么要求?2线?3线?有无共地端?。。。 都是比较笨的问题,麻烦用过的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可以接同样的热电偶,热电偶有3线的吗?好像没有见过,2线的就可以接

网友B:
看说明书,手头没有去研华的网站下,再不行打研华的800免费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