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关于组态王的驱动如何安装??

楼主(2005-05-28):
下载了组态王演示版,但驱动不知道我不会安装还是演示版本身就没有驱动安装的权利,比如,要用到S7-200的PPI(模拟量I/O),我们在设备,COM1新建的时候,就会出现说驱动还没有安装,但从组态王网页里的下载S7-200-PPI驱动,安装之后依然会如此,请问驱动程序到底要如何安装,还是演示版就是没法安装驱动???????急

网友A:
不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B:
一般来说驱动装了就可以用了,如果出现不能用的情况: 1)驱动有问题,这个就得请教组态王的技术人员了。 2)驱动没有自动加载,下载一个新的touchview.exe 和对应的dll,如果还不行的,多试几个版本的,还是不行的话,就自己手动注册一下 ,手动注册的命令regsvr或者regsvr32,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你自己试 试这两个命令吧。 3)如果还不行,那我也没办法。

网友C:
在驱动程序的文件夹中是否应该有个文本要复制到C:/下,注意查看一下

网友D(2005-08-06):
to superman 我也是有如此困惑,不知道你解决了吗?

网友E:
注册的命令 regsvr32 C:\program files\kingview\driver\???.dll 或 regsvr32 C:\progra~1\kingview\driver\???.dll

网友F(2007-11-01):
我在安装补丁时候 不知道indru怎么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