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TCP/IP实用命令

楼主(2005-05-28):
TCP/IP(传输控制协议/ 网间协议)是一种网络通信协议,它规范了网络上的所有通信设备,尤其是一个主机与另一个主机之间的数据往来格式以及传送方式。TCP/IP是INTERNET的基础协议,也是一种电脑数据打包和寻址的标准方法。在数据传送中,可以形象地理解为有两个信封,TCP和IP就像是信封,要传递的信息被划分成若干段,每一段塞入一个TCP信封, 并在该信封面上记录有分段号的信息,再将TCP信封塞入IP大信封,发送上网。在接受端,一个TCP软件包收集信封,抽出数据, 按发送前的顺序还原,并加以校验,若发现差错,TCP将会要求重发。因此TCP/IP在INTERNET中几乎可以无差错地传送数据。 对INTERNET用户来说,并不需要了解网络协议的整个结构,仅需了解IP的地址格 式,即可与世界各地进行网络通信。 对于网络管理员(或集成调试人员)来说,了解和掌握几个实用的TCP/IP程序会有助于更好地使用和维护网络。下面具体介绍5个基本的基于Windows的TCP/IP实用程序:ping、winipcfg(ipconfig)、tracert、netstat、arp。 1. ping(此命令在Windows 95/98,Windows NT中都是同样用法) 这个程序用来检测一帧数据从当前主机传送到目的主机所需要的时间。它通过发送一些小的数据包,并接收应答信息来确定两台计算机之间的网络是否连通。当网络运行中出现故障时,采用这个实用程序来预测故障和确定故障源是非常有效的。如果执行ping不成功,则可以预测故障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线是否连通,网络适配器配置是否正确,IP地址是否可用等;如果执行ping成功而网络仍无法使用,那么问题很可能出在网络系统的软件配置方面,ping成功只能保证当前主机与目的主机间存在一条连通的物理路径。它还提供了许多参数,如-t使当前主机不断地向目的主机发送数据,直到使用Ctrl-C中断;-n 可以自己确定向目的主机发送的次数等等。 ping命令的格式如下:(在命令行状态下输入ping即可显示其格式及参数的英文说明) ping [-t] [-a] [-n count] [-l size] [-f] [-i TTL] [-v TOS] [-r count] [-s count] [[-j host-list] | [-k host-list]] [-w timeout] destination-list 其中的参数说明如下: -t 使当前主机不断地向目的主机发送数据,直到使用Ctrl-C中断; -a 以IP地址格式(不是主机名形式)显示网络地址; -n count 指定要做多少次ping,其中count为正整数值; -l size 发送的数据包的大小; -f 设置回声分组不会由中间网关分组; -i TTL 指定ping分组时限域,TTL是指在停止到达的地址前应经过多少个网关; -v TOS 服务的类型; -r count 指出要记录路由的轮数(去和回); -s count 指定当使用-r参数时,用于每一轮路由的时间; -j host-list 指定希望分组的路由; -k host-list 与-j参数基本相同,只是不能使用额外的主机; -w timeout 指定超时时间间隔(单位为毫秒),缺省为1000; 一般我们使用得较多的参数为-t、-n、-w。 例:如果ping某一网络地址www.sohu.com,出现:"Reply from 202.106.156.197: bytes=32 time=541ms TTL=245"则表示本地与该网络地址之间的线路是畅通的;如果出现"Request timed out",则表示此时发送的小数据包不能到达目的地,此时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网络不通,还有一种是网络连通状况不佳。此时还可以使用带参数的Ping来确定是哪一种情况。 例:ping www.sohu.com -t -w 3000 不断地向目的主机发送数据,并且响应时间增大到3000ms,此时如果都是显示"Reply timed out",则表示网络之间确实不通,如果不是全部显示"Reply times out"则表示此网站还是通的,只是响应时间长或通讯状况不佳。    2. winipcfg(ipconfig) winipcfg和ipconfig都是用来显示主机内IP协议的配置信息。只是winipcfg适用于Windows 95/98,而ipconfig适用于Windows NT。 winipcfg不使用参数,直接运行它,它就会采用Windows窗口的形式显示具体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网络适配器的物理地址、主机的IP地址、子网掩码以及默认网关等,点击其中的"其他信息",还可以查看主机的相关信息如:主机名、DNS服务器、节点类型等。其中网络适配器的物理地址在检测网络错误时非常有用。 ipconfig的命令格式如下: ipconfig [/? | /all | /release [adapter] | /renew [adapter]] 其中的参数说明如下: /? 显示ipconfig的格式和参数的英文说明; /all 显示所有的配置信息; /release 为指定的适配器(或全部适配器)释放IP地址(只适用于DHCP); /renew 为指定的适配器(或全部适配器)更新IP地址(只适用于DHCP)。 使用不带参数的ipconfig命令可以得到以下信息: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而使用ipconfig /all,则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主机名、DNS服务器、节点类型、网络适配器的物理地址、主机的IP地址、子网掩码以及默认网关等。 3. tracert(此命令在Windows 95/98,Windows NT中都是同样用法)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判定数据包到达目的主机所经过的路径、显示数据包经过的中继节点清单和到达时间。 tracert命令的格式如下: tracert [-d] [-h maximum_hops] [-j host-list] [-w timeout] target_name 其中的参数说明如下: -d 不解析主机名; -h maximum_hops 指定搜索到目的地址的最大轮数; -j host-list 沿着主机列表释放源路由; -w timeout 指定超时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由于我们科技网大多使用卫星上网,国内费用免费,而国际费用4元/M,因此,必须使用tracert命令来判断某个网站是属于国内网站还是国际网站(不能仅凭.cn来判断),如果在路由表中出现了159.226.1.189这条路由,就表示该网站是属于国际网站,实行收费使用。而如果路由表中不出现159.226.1.189,则表示该网站是属于国内网站,实行免费使用。 4. netstat(此命令在Windows 95/98,Windows NT中都是同样用法) 这个程序有助于我们了解网络的整体使用情况。它可以显示当前正在活动的网络连接的详细信息,如采用的协议类型、当前主机与远端相连主机(一个或多个)的IP地址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状态等。 使用netstat ?可以显示它的命令格式和参数说明。 netstat的命令格式如下: netstat [-a] [-e] [-n] [-s] [-p proto] [-r] [interval] 其中的参数说明如下: -a 显示所有主机的端口号; -e 显示以太网统计信息; -n 以数字表格形式显示地址和端口; -p proto 显示特定的协议的具体使用信息; -r 显示本机路由表的内容; -s 显示每个协议的使用状态(包括TCP、UDP、IP); interval 重新显示所选的状态,每次显示之间的间隔数(单位秒),按Ctrl+C中止重新显示。 5、arp(此命令在Windows 95/98,Windows NT中都是同样用法) arp命令主要用来显示及修改特定IP地址的网卡地址。 使用arp /?可以显示它的命令格式和参数说明。 arp的命令格式如下: arp -s inet_addr eth_addr [if_addr] arp -d inet_addr [if_addr] arp -a [inet_addr] [-N if_addr] 其中的参数说明如下: inet_addr IP地址; eth_addr 以太网卡地址; -a 显示某个IP地址的网卡地址(不加IP地址,显示所有已激活的IP地址的网卡地址)(使用该参数前应该先ping通某一个IP地址); -d 删除指定IP地址的主机; -s 增加主机和与IP地址相对应的以太网卡地址。 要运行以上这些程序,只要在DOS方式或Windows开始菜单的运行栏中以命令行的形式键入程序名即可。灵活使用这几个程序不仅可以使你大体了解自己主机对网络的使用情况,还可以进行相应的网络管理工作,例检测网络线路是否畅通,局域网中是否有人盗用IP地址等。 注意,在使用这几个命令中,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