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怎么对数据采集卡进行VB编程

楼主(2005-05-28):
各位工控前辈,我是刚刚接触数据采集。准备对江苏金科仪表有限公司JK601系列电感式液位变送器进行数据采集。输出信号是4-20mA、二线制,我想用研华的pci1712 1716进行信号采集。 我想用VB编程,但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编程???怎样进行连续采集??? 怎样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反馈回去,进行电动阀的调节? 各位前辈,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经验?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相应的程序?

网友A(2006-05-08):
采集卡自带一些控件,如:单点取数,连续取数。。。
找本关于用VB对采集卡编程的书看看。。
本人用的是NI公司采集卡的教材,但没有卡的支持,程序不能进行。

网友B:
只要装了DAQmx,可以用虚拟采集卡啊。

网友C:
从你提的问题看,说了也白说,

网友D:
先看资料吧
你说的太泛了

网友E(2006-06-10):
你看看研华的软件说明就差不多明白了,板卡驱动光盘里带的soft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