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系列是否有MODBUS通讯控制模块

楼主(2005-05-28):
请问S7-300系列PLC是否有MODBUS通讯控制模块

楼主:
或者是否有MODBUS转PROFIBUS的网桥

网友A:
使用西门子的CP340点对点通讯模块,使用该模板提供的MODBUS软件包。 如果使用MODBS转PROFIBUS的网桥,可以使用第三方的产品。

网友B:
直接选一个PROFIBUS的模块不就行了

网友C:
cp341+modbus硬件狗就OK了,软件在modbus固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