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矢量变频器在卷染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5-05-28):
CHV变频器在卷染机上的应用 摘 要 在卷染机控制中采用双变频调速具有配置简练、逻辑清晰、成本下降的特点,同时本文还详细介绍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新一代CHV高性能矢量变频器在卷染机上的应用。 关键词 卷染机、恒张力、恒线速、变频控制、公共直流母线、485串行通讯 卷染机适合目前纺织品加工市场对多品种小批量纺织物的染色需求,可间断式生产,发展前景看好,且应用越来越广泛。卷染机控制方面要求具备自动计数(上布道数)、自动换向、自动掉头、自动停车、防坠液等功能,在整个工艺过程中,要求保证布匹的张力和线速度恒定,因此对系统的自控控制水平要求较高。目前,国内传统的卷染机大部分采用双直流电机控制,只能达到近似的恒张力控制效果,也有采用单变频控制的卷染机,放卷采用异步电机直流制动的方式,收、放卷用接触器在变频器和直流制动之间进行切换,以上这些方案,都是在较大误差情况下的一种近似控制结果,效果不尽如人意。进口的高档卷染机,有的采用伺服控制,有的是用价格昂贵的工程型专用变频器来实现,效果较为理想,但是对于国内的用户来说,成本压力很大。本文以一个工程实例来说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新一代CHV高性能矢量变频器,精确并巧妙的完成卷染机的工艺控制要求。 卷染机工作时,是一个典型的中心卷曲控制系统。未染色的布匹首先通过上布电机卷曲到其中的一个滚筒上,在滚筒的传动轴上安装有计数用的接近开关,此时控制系统计下一整匹布的道数,上卷完毕,采用人工的方式把布匹的一头卷到另外一个滚筒上面,包覆紧贴,即可正常开始工作。此时两个滚筒朝着同一个方向运转,控制的要求是保持布匹上的张力恒定,且布匹经过染液的时间一致,也就是线速度恒定。这是一个没有线速度反馈,同样,也没有张力反馈的驱动控制系统,但线速度又在随着滚筒半径的变化在变化。因此,控制系统需要适当调整放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来达到该种独特的要求。 英威腾CHV高性能矢量变频器为卷染机的优良控制提供了理想的驱动平台。在江苏无锡地区某卷染机厂家以及最终用户处的实际使用情况表明,采用CHV矢量变频器控制的卷染机,兼顾了控制性能和成本之间的要求,为该行业的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优秀的解决方案。下面结合恒张力卷染机的工程实例说明英威腾CHV高性能矢量变频器在该行业的应用。 卷染机控制示意图如下: 卷染机双变频控制示意图 该卷染机以卷染机专用恒张力控制器作为控制器,采用触摸屏作为人机界面,它主要完成的是张力,线速度的设定,布道计数,相应匹配频率,电机输出转矩的给定,以及相关逻辑动作的控制。变频器和控制器之间采用485通讯(Modbus协议)。通讯方式的好处是控制器可以随时控制变频器的动作,减少接线,使得整个系统看起来很精简。由图中可见:两台完全一样的变频器,它们均工作于有PG矢量控制模式下,由于卷染机在接近满卷时候会较长时间工作在很低的频率下(1~3Hz),采用较高线数的编码器有助于提高在低转速工况下的控制性能,同时考虑散热,需要采用变频专用电机。 上布时刻,卷染机专用恒张力控制器记录下该布卷在辊筒上面的总圈数,然后由操作工测量该布卷的直径,把这个值输入到控制器,控制器将根据该布卷的直径和总圈数,可以精确计算出来单层布的厚度。采用这种方法获得布厚,误差很小。控制器通过布厚,设定张力计算出相应的转矩(收卷电机)和匹配频率(放卷电机),通过串行485通讯,传输给CHV变频器作为控制收、放卷电机的基本参数。 放卷变频器工作在速度模式(有PG反馈)下,收卷变频器工作在转矩控制模式下。速度模式下的给定频率以及转矩控制模式下的给定转矩,都是由卷染机专用恒张力控制器通过485通讯传给CHV变频器的。恒张力的控制,则是利用矢量控制变频器的转矩控制功能来实现的。这种控制方式适合较低速度下的大张力控制,而卷染机正是较为典型的该类系统。 由卷染机的工作原理可见,放卷的电机始终处于发电模式,通常的做法都是采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将负载回馈给变频器的能量以热量的形式消耗掉。对于卷染机这样长年累月工作在发电模式下的设备来说,这种方式电能的浪费是大量的。CHV变频器可以方便支持公共直流母线,我们在调试中将两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直接并联,这样正常工作制动产生的能量通过并联的母线又回到拖动的电机。但是在快速减速的时候,有可能两台电机都处于发电状态,在其中的一台变频器上面仍旧并联了一个制动电阻,这个电阻的工作是短时的,能耗很小。老是卷染机控制柜下方很大的一个电阻箱现在可以完全取消了,既节省了能耗,又避免了很大的一个热源,从而系统的可靠性也得到了提高。 总结 本系统在优化参数值之后,设备试机时速度150米/min非常稳定,完全解决了原来采用直流电机张力控制不够连续、稳定的问题。采用公用母线方式,设备效率为90-95%、节电率为40%左右。而且本系统电气器件配置简练、逻辑清晰,兼顾了控制要求和成本之间的要求,是个性价比优良的方案。

网友A:
终于知道什么是无耻!

网友A:
文章除了把机器的名字更改了之外,其他的全部是抄袭!

网友A:
原文, 摘 要 在卷染机控制中采用变频调速具有配置简练、逻辑清晰、成本下降的特点,同时本文还详细介绍了汇川MD330变频器在卷染机上的应用。 关键词 卷染机 恒张力 恒线速 变频控制 公共直流母线 一、前言 卷染机适合目前市场对多品种小批量织物的染色需求,可间歇式生产,发展前景看好应用越来越广泛。卷染机控制方面要求具备自动记道、自动计数、自动换向、自动掉头、自动停车、防坠液等功能,在整个工艺过程中,要求保证布匹的张力和线速度恒定,因此对系统的自控控制水平要求较高。国内较为传统的卷染机大部分采用双直流电机控制,只能达到近似的恒张力控制效果,也有采用单变频器的卷染机,放卷采用异步电机直流制动的方式,收放卷用接触器在变频器和直流制动之间进行切换,以上这些方案,分析其原理,都是在较大误差情况下的一种近似结果,因此控制效果不尽如人意。进口的高档卷染机,有的采用伺服控制,有的是用价格昂贵的工程型变频器来实现,效果较为理想,但是对于国内的用户来说,成本压力很大。本文以一个工程实例来说明采用汇川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精确并巧妙的完成卷染机的工艺要求。 CLM158巨型卷染机技术指标: ◆门幅:1800—3600mm; ◆最大卷径:1500mm ◆车速:20—150m/min; ◆最高温度:98℃ ◆张力调整范围:300~1000N 图四 图四是卷染机工作的示意图,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心卷曲控制系统。未染色的布匹首先通过上布电机卷曲到其中的一个辊筒上,在辊筒的传动轴上安装有计数用的接近开关,此时控制系统计下整卷布的道次,上卷完毕,采用人工的方式把布匹的一头卷到另外一个辊筒上面,待包覆紧密即可正常开始工作。此时两个辊筒朝着同一个方向运转,控制的要求是保持布匹上的张力恒定,保持布匹在染液经过的时间一致,也就是线速度恒定。这是个没有线速度反馈的驱动系统,但线速度又实实在在的随着辊筒的半径的变化在变化。因此,控制系统需要适应这种独特的要求。 汇川MD330变频器为卷染机的高性能控制提供了理想的驱动平台。在江苏地区各个卷染机厂家以及最终用户处的实际使用情况表明,采用MD330控制的卷染机,兼顾了控制性能和成本之间的要求,为该行业的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优秀的解决方案。下面结合用于平幅丝绸棉布尼龙人造及合成丝等织物的CLM158 巨型恒张力卷染机的工程实例说明汇川MD330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在该行业的应用。 二、采用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的卷染机电气系统 卷染机的控制可以分为温度控制和传动控制两部分,本文重点描述的是关系到张力以及线速度控制的驱动部分控制。 图五 该卷染机的控制系统以西门子S7-200作为控制器,采用触摸屏作为人机界面,它们主要完成的是张力,线速度的设定,布的厚度的测量以及相关逻辑动作的控制。变频器和PLC之间采用485通讯。采用通讯方式的好处是可以随时知道变频器主要变量的信息,减少接线,使得整个系统看起来很精简。接线示意可见图五。由图中可见:两台完全一样的变频器,它们均工作于闭环矢量控制模式,由于卷染机在接近满卷时候会较长时间工作在很低的频率下(1~3Hz),采用较高线数的编码器有助于提高在低转速工况下的控制性能,同时考虑散热,需要采用变频专用电机。 上布时刻,PLC记录下该布卷在辊筒上面的总圈数,然后由操作工测量该布卷的直径,把这个值输入到HMI,PLC根据直径和总圈数,可以精确计算出来单层布的厚度。采用这种方法获得布厚,误差很小。布厚通过485通讯传送到MD330张力控制变频器,作为控制的最基本参数。同时针对每种织物,染色所需要的张力以及染色速度,也在HMI上面设定好,然后通过PLC传递给变频器。 MD330的功能十分强大,除了具有常规的惯量补偿,卷径计算,摩擦力补偿,锥度计算等张力控制功能之外,还有一个为了线缆、印包等行业收卷控制的自动换盘设计的功能:预驱动。该功能的作用是根据线速度和卷径的关系,自动计算出所匹配的角速度。利用这个功能,我们首先可以实现卷染机控制要求中的恒定线速度控制。其原理是:根据设定的线速度以及布匹的初始直径,布匹的厚度,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匹配的电机旋转速度,当直径变化的时候,辊筒每旋转一圈,变频器会自动减去一层布的厚度,从而得到一个新的直径,通过这个新的直径,变频器又能够计算出所需要匹配的线速度,如此周而复始,可以确保布匹线速度的恒定。 恒张力的控制,则是利用矢量控制变频器的转矩控制功能,实时的根据张力的设定值,锥度,补偿量以及卷轴直径计算出所需要的转矩,从而达到间接的控制带材张力的目的。这种控制方式适合较低速度下的大张力控制,而卷染机正是较为典型的该类系统。在该系统中,变频器接收PLC通过485传送过来的张力设定值,然后根据布厚的递归运算得到直径,张力设定值乘上半径除上机械系统的传动比就是电机所需要输出的转矩。 在该系统中,假设我们把放卷的定为速度模式,它始终工作在预驱动模式下,根据辊筒直径的变化计算出需要的电机转速来保证布匹的线速度恒定,收卷的则始终工作在转矩控制模式下。当一个方向快要染到头的时候,只需要切换一下两台变频器的收/放卷控制模式和预驱动即可。而这正好是一组逻辑上相反的信号,采用一个继电器即可获得。 由卷染机的工作原理可见,放卷的电机始终处于发电模式,通常的做法都是采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将制动产生的能量以热量的形式消耗掉。对于卷染机这样长年累月工作在发电模式下的设备来说,这种方式电能的浪费是大量的。汇川变频器可以方便支持公共直流母线,我们在实践中将两台变频器的P N母线直接并联,这样正常工作制动产生的能量通过并联的母线又回到拖动的电机。为了考虑在快速减速的时候,有可能两台电机都处于发电状态,在其中的一台变频器上面仍旧并联了一个制动电阻,这个电阻的工作是短时的,能耗很小。老式卷染机控制柜下方很大的一个电阻箱现在可以完全取消了,既节省了能耗,又避免了很大的一个热源,从而系统的可靠性也得到了提高。 三、结束语 本系统在优化参数值之后,设备试机时速度150米/min非常稳定,完全解决了原来采用直流电机张力控制不够连续、稳定的问题。为了稳妥器件,第一套系统在染缸底部的过渡辊上面安装了张力传感器来监测布匹的张力,从传感器检测回来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个系统的张力控制的非常的稳定,稳态的时候波动可以做到小于5%,快速加减速度的动态过程波动小于15%。从传感器也可以看到锥度系数在控制中的作用,而这些性能,功能都是原来直流电机没有做到的。采用公用母线方式,设备效率为90-95%、节电率为40%左右。而且本系统电气器件配置简练、逻辑清晰,兼顾了控制要求和成本之间的要求,的确是个性价比优良的方案,采用该控制方案的卷染机现在已经已经在福建,淮北,江阴等地批量应用。 参考文献 1、《MD系列模块化变频器MD330用户手册》2004年深圳 深圳市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2、《电气变频调速设计技术》杜金城 2001年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网友B:
真是太无耻了,英威腾的这个人!我很瞧不起你们了。

网友B:
英威腾就这种水平了!大家看看文章不难了解英威腾的风格了。

网友C:
呵呵,树大召风啊!!!!{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及:资料"的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

网友D:
《英威腾矢量变频器在卷染机上的应用》完全是照抄我们汇川公司的文章,真是气人。大家有时间请看一下:www.inovance.cn

网友E:
不完全是抄袭吧!人家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可能在书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有所借鉴,难道贵公司在编写论文的时候,就不借鉴别人的东西.什么是交流,交流本身就是在借鉴中共同进步,一起把中国变频产业搞上去.论文做的再优美,他无非是个表面的东西,真正在技术上的创新,产品品质的稳定才是公司的灵魂!!!

楼主:
英威腾公司从来就不是那种沽名钓誉的团体.不违言,我们在讲述产品在卷染机应用案例的时候,套用了汇川公司的文字,但里面所讲述的内容却是真实的,所做的工作也是具体的,我们只是想告知我们有在该行业里应用的能力,我们只想做一些实在的事,并没有任何想要通过该文章骗取学术声誉的意图,我们对此没有任何兴趣!若有一天,我们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也会感谢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那些我们曾借助的人们!

网友A:
是不是抄袭,看看具体的文字就知道了!95%以上的雷同如果还说世借鉴,未免太无耻了!!! 你们目前有这样的能力吗?请你们的工程师把整个技术细节讲讲清楚!内容是真实的?请告知卷染机的具体型号?地点?厂家?!

网友B:
抄别人的东西还有脸辩解。真不好意思,替你们。

网友F:
抄袭是错误的,更何况是抄袭《变频器世界》刊发的东西! 混淆视听那更加错上加错,如今应用案例都不知道原创是谁了? “英威腾公司从来就不是那种沽名钓誉的团体.不违言,我们在讲述产品在卷染机应用案例的时候,套用了汇川公司的文字,但里面所讲述的内容却是真实的,所做的工作也是具体的,我们只是想告知我们有在该行业里应用的能力,我们只想做一些实在的事,并没有任何想要通过该文章骗取学术声誉的意图,我们对此没有任何兴趣!若有一天,我们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也会感谢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那些我们曾借助的人们!”这些话太虚伪了! 你有案例,总不至于95%雷同吧,连标点符号!

楼主:
各位愤青们,大家在阅读英威腾公司关于在卷染机上应用的方案时,是否用心去阅读过?卷染机上最核心的控制是恒张力控制与恒线速度的控制.我们公司的控制方案与汇川公司的方案有本质的不同,贵公司采用的是MD330专用张力控制变频器,内部已经集成了卷径计算模块,而我公司采用的是卷染机专用张力控制器(是由无锡飞拓电子有限公司开发的)加CHV通用变频器实现的,我们只完成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是内行人都知道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贵公司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江苏省无锡市石塘湾镇联昌染厂去现场看一看,同时还可以去观摩一下我们的控制效果与贵公司的相比如何? 我们承认,在书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在有关卷染机专业用语方面做了借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这篇论文的真实性.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包容,是超越,更是不懈的努力去创造属于我们的时代. 各位愤青,知人善辨是智者,胡说八道是无知;扑风捉影是混蛋,小肚鸡肠是什么,我就不说了. 以上观点只代表本人,与英威腾公司无关!

网友G:
我真的不想骂人,英威腾真个机器试图抄袭别人的,现在连应用文章也是抄来就用。恬不知耻到极点!!!!!!!!!!!!!!!! “英威腾客户服务中心”善于狡辩的嘴脸真让人恶心到极点。这样的“客户服务中心“那有半分诚信?”这种狡辩能力是面对用户锻炼出来的吧??????????????????????????

网友H:
两家公司都是有希望的公司,为这一点小事就吵成这样,给业内人贻笑了,继续争执下去定会影响工作.这件事的起因当是英威腾做事考虑不周,要用人家的东西也应打个招呼才对,但为这件事互相喷沫,则是双边不冷静,建议网管将这篇文章删除.英威腾摆酒一桌,双方杯释前嫌,共同为提高国产变频技术而戳力共进.

网友A:
楼上说的我觉得有些道理,不过这件事情并不是我想来吵架,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作品,无缘无故到抄袭,态度还很恶劣,气愤是难免的,轮到谁都不会开心。首先它抄袭的是我个人的原创文章,和汇川无关。是否是抄袭,两篇文章都在,正常智商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其中有多少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文章,这个什么客服中心还说有独到之处,不是狡辩是什么! 如果对方态度好一点,认个错,我也实在没有必要去较真。 几年前,曾经和这里的王斑竹讨论技术问题,争论的不可开交,常来论坛的兄弟可能还有印象。岁月的流逝,人已经迟钝了很多,不是很愿意那么去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