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V矢量变频器在张力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5-05-28):
CHV张力控制变频收卷在拉丝行业的应用 广东省深圳市某铜线厂,使用一中拉机拉伸铜丝。这台中拉机为双变频控制,主机采用37KW变频器,收卷采用5.5KW变频器。该中拉机配有退火装置,没有张力架,因此收卷采用CHV通用变频器配备张力控制卡,利用张力设定和卷径计算功能模块完成恒张力收卷,无张力反馈转矩控制模式。张力控制原理图如下: CHV无张力反馈收卷控制图 系统有两台变频器构成,牵引拉伸级变频器控制整个系统的运行线速度,线速度可通过电位器调节,在保证拉丝质量的情况下,可以任意调节拉丝的速度。同时将主驱动的运行频率通过模拟量(AO)输出到收卷变频器(AI),作为卷径计算的线速度信号。系统的张力可通过电位器设定,收卷级变频器采用转矩控制,需要在收卷电动机的轴上安装编码器,编码器接入CHV内置的PG卡,作为电机转速的采集输入。 收卷电机内置刹车装置,在停机时,两台变频器都设置为自由停车方式。整个拉丝系统开动时,两台变频器同时起动,逐渐调节线速度给定,使系统加速,最终达到要求的生产线速度。 CHV张力控制专用模块中,增加了转动惯量补偿,可以很好地解决张力控制系统在加、减速的过程中,因克服系统惯量而出现的张力不稳定的现象。 主驱动变频器相关功能码设置如下: P0.00 0:无PG矢量控制 P0.01 1:端子指令通道 P0.03 1:模拟量AI1设定 P0.06 0:A源 P0.11 加速时间(以实际情况为依准) P1.08 1:自由停车 P5.02 1:S1端子功能选择:正转运行 P6.07 0:运行频率(从AO1输出电压信号0~10V,作为收卷的线速度给定) 收卷变频器相关功能码的设置如下: P0.00 1:有PG矢量控制 P0.01 1:端子指令通道 P1.08 1:自由停车 P3.10 PG参数(编码器线数,以实际情况为依准) P5.02 1:S1端子功能选择:正转运行 PF.00 1:无张力反馈转矩控制 PF.01 0:收卷模式 PF.04 最大张力设置(以实际情况为依准) PF.05 1:模拟量AI1作为张力设定 PF.11 机械传动比(以实际情况为依准) PF.12 最大卷曲直径 PF.14 卷轴直径 PF.18 0:线速度法计算卷径 PF.22 最大线速度(以实际情况为依准) PF.23 2:模拟量AI2作为线速度设定源 PF.33 系统惯量补偿系数(以实际情况为依准) 其他详细情况请参阅《CHV矢量变频器说明书》及《CHV张力控制功能说明书》。

网友A:
我想问问贵公司目前有多少员工,多少技术人员?等等 我的朋友介绍我说贵公司不错,我打算去深圳闯闯, 我做工控快4年了

网友B:
劝楼上的老兄千万别将自己送到狼窝。 看看英威腾抄袭汇川变频器在卷染机上应用的文章,再看看下汇川网站的应用论文,就知道这篇文章是怎样出台的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汇川看看汇川的网站www.inovance.cn,在应用案例一栏可以见到此文章的原稿。 无张力架的变频拉丝机 ..................................................................................................... 这台中拉机是江苏某机械生产,在天津一铜线厂使用。这台中拉机为双变频控制,主机采用15KW变频器,收卷采用2.2KW变频器。该中拉机配有退火装置,没有张力架,所以收卷采用MD330张力系列变频器,利用恒张力设定和卷径计算功能完成收卷。 系统有两台变频器构成,牵引级变频器控制牵引辊的转速,转速通过电位计调节,同时将运行频率通过模拟输出AO1输出到收线变频器,作为卷径计算的线速度信号。收线级变频器采用闭环矢量控制,需要在收线电动机的轴上安装编码器,编码器接入MD330内置的PG卡。 1、MD330参数设定: F0-01: 1 F0-02: 1 F0-17: 10 F0-18:5 F2-11: 1200 F4-00: 1 F4-01: 4 F4-03: 31 F6-10: 1 F6-11: 2 F6-14: 1 FH-00: 1 FH-01: 0 FH-03: 4 FH-04: 0 FH-05: 185 FH-10: 0 FH-11: 600 FH-12: 200 FH-27: 2 FH-28: 280 FH-29: 60 我估计几天内英威腾人会把汇川网站上的应用文章全部换成他们的变频器发表在论坛上。 这简直是明火执仗嘛!

网友C:
呵呵,天下文章一大抄哦!不过需要一点进步就好!

网友D:
这里又一篇抄袭,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应用文章具有商业价值,并非一篇论文,抄袭这样的文章本来就涉嫌商业侵犯。 真为英威腾感到羞耻,真为工控论坛感到悲哀!

网友E:
真不知道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抄袭了你们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倒认为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对事实的论述比汇川公司要详细得多,对使用者而言可以更加清楚了解产品的功能,难道在对设备的基本简述中和你们雷同了,你就以为是抄袭?如果是这样的话,未免汇川的气量也太小了.

网友F:
楼上的.爱默生的3000系列是不是抄你门的啊!! 天下变频器的厂家都是抄汇川吧?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
什么也掩盖不了英威腾不断抄袭汇川论文的事实。 没有付出是不该有收获的。如果是学习还有情可原,拿出来招摇就不合适了。

网友G:
讨论这个问题有点累!

网友H(2006-12-31):
  我想问问贵公司的拉丝机有没有使用双变频的控制系统带彩屏显示的?我公司正生产双变频的控制系统,液晶显示屏幕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合作的.yuzhiyong721@163.com.深圳余先生

网友I:
个人觉得,英威腾是有抄袭嫌疑.本人从事电线电缆行业算有些年头了,看到了电线行业的潮起潮落.说实在的,真的没有看到英威腾变频在电线电缆行业的多少应用.
别说带连续退火的机器了,就算是没有退火装置的拉丝机,都没有见过英威腾的应用.你们要是真的原创,讲讲连退的工艺要求怎样?为什么要连退?以前的退火是怎样的工艺?连退又是怎样控制的?
别忽悠用户了,我知道你们有些东西或许有些创新,但我知道,你们的矢量产品真的是没有经过用户和市场的验证的,就算风机泵类的嘛,估计就没有怎么忽悠了,还是多写些那些行业的应用吧!实在一点,扎扎实实的做点事情吧!说实在话,老这么忽悠,让人看不起的.

网友J(2007-03-09):
唉,人生本来就是雷同,不足怪,人家活着你去死?你不也是一样的活着。

网友K(2007-09-20):
   阁位人兄,我想你们应该是草地见绳疑为蛇!见了相似的就以为是同样的!见了先出的,后来的一定是抄的!怎不先证实一下就武断了.
   其实我所知道,在广东省四会市,汇川与英威腾都有做过同样的机械,还是同一所厂家呢!

网友L(2009-06-09):
实现相同功能,采取同种方案,天经地义,有何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