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windows系统上做虚拟串口

楼主(2005-05-28):
怎么在windows系统上做虚拟串口,我现在是做和一软件打算Socket转RS232。就象USB转RS232一样。请高手高手指导

网友A:
DDK ... Driver Development Kit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dnanchor/html/DeviceDriver.asp

楼主(2005-11-12):
PCMCIA串口卡(笔记本串口卡)是个选择之一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很多软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