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求得压降?

楼主(2005-05-28):
大家好.请教电缆长度与压降是怎么关系,怎么求得压降? 谢谢.

网友A:
您只要知道电阻率就可以求出电缆的电阻值,R=电阻率*L/S

楼主:
小弟不才请问R是代表压降吗?S是什么?

网友A:
哎,没办法,先找一本电工学看看吧,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网友B:
我喜欢豆浆 和肉夹馍 压降值是不好算的 除了标准损耗外 还有谐波,对地漏电流等 若线缆太长建议加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