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RS232的TXD口取电

楼主(2005-05-28):
怎么利用rs232的3口(TX)取电?欢迎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
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利用RS232(九针)的TXD取电,我在这里拜托大家!

网友A:
你的Tx口如何工作的,你想取正或负几伏几毫安的电,负载又是谁?

楼主:
我想取正电,负载很小

网友A:
我不理解,你为何非要从 Tx 取电,而不从其他地方取电?

网友A:
RS232(九针)定义如下: 1 DCD 载波检测 2 RxD 接收数据 3 TxD 发送数据 4 DTR 数据终端就绪 5 Ground 地 6 DSR 数据设备就绪 7 RTS 请求发送 8 CTS 允许发送 9 RI 振铃指示 Tx 不断发送 01010101B 二进制代码序列 从“3”端引出,接一个二极管,连到一个约300欧电阻,再连到一个电容器,电容的另一端接地端“5”, 则电容两端可有输出电压,这个电压的极性与二级管的极性有关。

楼主:
谢谢,因为我的4和7针要用来控制继电器,十分感谢您的帮忙

网友B:
串口取电会有干扰的,建议谨慎采用,除非迫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