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卷系统的设计

楼主(2005-05-28):
冷轧薄钢生产线上原有主传动均为直流调速控制,现因原放卷系统老化,计划用交流变频控制,原系统本身有测速发电机,能够将此作为反馈信号给变频器吗,最简单的方案如何,速度同步如何与原有系统匹配,望高手支招.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测速发电机0到几伏电压,变频器可用电压和电流信号,如果精度要高最好电机后端接编码器。

网友B:
可直接用原有测速发电机信号,加至变频器,若信号与变频器的输入不一致,可用电阻分压,同时信号线须用屏蔽线。

网友C:
用速度闭环控制 最简单好调 同步的实现可采用一个固定 另一用类张力反馈信号所构成的闭环系统控制

楼主:
如何同原有收卷及中间传动部分的直流调速系统保持同步,利用原先的同步控制器的信号作为变频器的主信号,测速发电机信号作为反馈信号,组成速度闭环,系统可行吗.

网友D:
原放卷系统传动、主传动是不是一个传动呢?改造的是放卷系统吗??怎么不说说清楚呢?

楼主:
原先的放卷系统用的是直流系统,因为使用不方便,负载能力也不够,所以考虑用55KW的交流变频调速,原系统用的就是同步控制器信号及测速发电机信号.

网友E:
放卷是速度控制还是转矩控制,直径计算从何来,低速大卷径时放卷处在发电制动状态,你的变频器必须零速有制动转矩

网友F:
你所选用的交流变频控制,其调速精度能和原有收卷及中间传动部分的直流调速系统一致吗?否则要慎重选择。

网友G:
可以用变频器与交流电机的方案取代原来的直流系统,电机需安装编码器反馈速度信号给变频器进行控制,速度匹配由原来的控制信号控制速度,我想可以实现。

网友D:
其实很容易实现,采用主从控制,主机速度采用原来系统的速度匹配值,要达到较硬的特性,可以采用从机加装编码器构成闭环

楼主:
to:孔远 您好,可放卷就是用一台电机呀,编码器是加在哪台电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