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水泵起動

楼主(2005-05-28):
大家好,我這有一題,向大家求教: 現有三台水泵7.5KW,四個兩檔常開觸點選擇開關, 三個s-n20接觸器,和三個熱保擴器,要求兩用一備。 當選用一檔,1號2號水泵運轉,3號水泵停止, 當選用二檔,1號3號水泵運轉,2號水泵停止, 當選用三檔,2號3號水泵運轉,1號水泵停止, 當選用四檔,全部停止。 且備用水泵在別的兩台水泵運轉時,都不能起動。

网友A:
你只能选用直流继电器,在每一接点加装两只二极管。

网友B:
FAB智能控制器吧!比继电器控制可靠、简单多了,几百元就可以搞定,而且编程简单,性价比特高。

楼主:
現在的要求是只有這麼多東西,沒有其它的配件

楼主:
你有什麼高招,說來聽聽

网友C:
图纸传不上来,请见谅,我用文字描述一下。第一档,直接接KM1,串KM1常开,串KM3常闭接KM2。第二档,直接接KM3,串KM3常开,串KM2常闭接KM1。第三档,直接接KM2,串KM1常闭,串KM2常开接KM3。

网友D:
楼主,你是想做个控制柜是吗?

网友E:
分分钟高定。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E:
见图:k是选择开关; fr是热保护的常闭触点. 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F:
keyi科一说得挺好的 ,为什么不好,请说出原因。

网友D:
stn:你这是搞的什么?你觉得行得通?

网友G:
是旋钮选择开关? 那水泵是连续工作 还是频繁启动 ? 我认为器件选型不好

网友H:
这个东西,你可以用PLC做,也可用继电器来做,不难的

网友I:
有些人只会涮嘴皮子.还不如不说

网友I:
用一只电压转换开关 一只电压表监视A B C三相的原理来做

网友J:
一个方案是可试用微型PLC,来控制接触器。 按所提方案,则楼上的说得有理,即四档选择开关是关键,如果它能在除停止档以外的每一档,均能两对触点接通、一对断开(每次不同),则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有实物,可查查看;若需选型,看是否有这种开关。 另外,水泵起停时,看是否需设各自的起停按钮或其他操作件,还有就是各自的短路保护;在有的场合,7.5kW电机已不算太小,两台同时工作时,以先后启动为宜。

网友C:
各位,楼主不过是出了一道题来考较我们而已,他是叫我们用他指定的条件来实现指定的功能。其实我们在外面做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有此老板他不要求高档的配置和强大的功能,也不管这件事情这样做合不合理,他们只要求简单、实用、省钱、最好永远不出故障。

网友K:
1,一个四档常开触点选择开关(X1)和停止开关(X2) 2,当选用一档,1号2号水泵运转,3号水泵停止,当选用二档, 1号3号水泵运转,2号水泵停止,当选用三档,2号3号水泵运转, 1号水泵停止,当选用四档,全部停止。 3,备用水泵在别的两台水泵运转时,都不能起动。 4,任一台电机在出现过热时,在对应的档位内,激活对应的备 用电机,并关闭出现故障的电机。故障修好后,关闭备用电机 ,让该电机继续工作。 5,故障时,故障指示灯不停的闪烁,修好后停止。 详细范例说明 : http://www.comwap.com.tw/Easy_PRO/EP0034.htm EasyPRO 资源 : http://www.comwap.com.tw/jk_html_gb/index.htm

网友F:
同意科工

楼主:
其實大家說的都有道理,但在選用元件時,不是我們想選什麼就用什麼,我們每一個工程師都想把自已設計的東西 做的最好,可是錢又要用多少呢,老板說給你1萬塊的時候,你能用2萬嗎,還有就是我們這些做控制的人,要把別有沒有想到的想到,如果按步就搬的去設計,不去想突發事件,人為因素等等,你就沒有進步,我想你的方案不用多久就在被別人玩壞。

网友D:
呵。。。是啊,我们就是设计高级玩具的,要可靠,要经得玩,还要安全,同时也要便宜。不容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