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电缆

楼主(2005-05-28):
哪位有s7-200编程电缆接线图 magazhang@sina.com

网友A:
买个232转485口吧

网友B:
我用过各种232转485的转换器,都没成功,还是买了一根,又不贵.

网友C(2008-09-18):
我也接了好多线都不行

网友D:
前几天,就有人贴过,有人却不看,很简单,几个电阻就解决,

幸我有保存的

网友D:
我在新单位看到的一根国产的PPI电缆,很简单的,居然能通讯,很可能就是楼上的图

网友E:
我做了一条,可以使用

网友F:
呵;为了安全,不要用上面的那个了;烧了编程口或电脑的COM口可不是10元的损失;

买条现成的吧;

或买个RS232/RS485转换器,几十元,用这个做;

网友G:
买一根也不贵,100元,

网友F:
呵呵。买现成的100元的也许还可以,2、30元的不建议买,有的就是楼上这种简易型的,容易烧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