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遭雷击,求助!

楼主(2005-05-28):
我在现场的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去年,今年都遭雷击。现场做了外壳接地,室内用了重庆渝通的隔离器,实在没法,请各位工控人指点迷津!

网友A:
控制仪表有系统地和保护地,两个接地电阻值都要保证小于4欧姆。可以保证仪表安全。

楼主:
我仪表接地电阻1、5欧,机柜接地电阻3欧。怎么办?

网友A:
取消隔离器试试。

网友B:
超过5欧的用降阻剂,使其电阻降到4欧以下,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仅仅外壳接地是不够的,会产生过电压,还需要连接等电位器平衡过电压

网友C:
我觉得还有两个问题是否值得注意: 一个是信号线经过的地方的设备的防雷措施,是否会产生感应电势; 另一个是仪表信号线的屏蔽层应该是在机柜一端接地,如果两端接地可能会因为接地电势差不一样而产生损坏。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换了一根屏蔽电缆,重新接上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我的装置与室内做了等电位连接

网友D:
仪表内坏的是哪一部分?是否每一块都坏的是同一个地方?知道后才能判断雷电是从哪里引入的。

楼主:
一般是变送器的摸块

网友D:
我的意思是电源部分还是信号输出部分。

网友B:
具体情况已经做大大致回复,请及时查看

网友E:
加个浪涌控制器吧

网友D:
如果电源损坏,则可能是从其它地方引入的瞬间过压引起的,建议用以下方法(AC220V时),在两条电源线之间并接一个470V20KA的压敏电阻,单根电源线与地线之间各并接一个470V20KA的压敏电阻,在所有压敏电阻的前面串入一个晶体管保护用快速溶断器。如果是信号输出部分损坏则应考虑是地线引入的感应高压,建议使用单端接地。以上只是本人的实践经验,是否适用于楼主的系统中请楼主定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方家不要见笑。

网友E: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说错了是电涌保护器.就是防雷器。我做过电源系统防雷及电涌保护(菲尼克斯电气的)。测控系统防雷及电涌保护 用这种东东也行吧。那位大哥在 户外的传感器的用过电涌保护器 信号线和参考电位之间的瞬态浪涌电压被限制到可接受的水平。 http://www.phoenixcontact.com.cn/Products/index.htm 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是信号输出部分。 我的电源是DC24V

网友D:
是信号输出损坏的话可以肯定是地线引入过高的感应电压引起的。在雷电下地的时候会产生很强的高频电磁场,当你的接地系统不完善的时候,如果在地线上产生一个感应电流的话,那么本来受地线屏蔽保护的信号线上也会产生大的感应电流,足以使仪表损坏。建议你将仪表的地网与防雷地网尽量隔远一点,检查你的仪表地线,杜绝地线电流的产生。

网友B:
以及变送器安装信号防雷器

楼主:
谢谢两位,谢谢! 我原来也是有此怀疑,我的仪表接地与引雷针接地距离只有3、8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