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三菱E500运行半小时过热停机

楼主(2005-05-28):
三菱E500 0.75KW变频器用于控制加药机,以前正常,最近开半个小时后变频器外壳烫手,故障停机;重新开机可以开启,但仍然半小时左右停机。 请教:是否有元件老化造成机内温度过高,保护性停机?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有没有风扇,如有查一下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B:
有可能输出缺相,请检查输出。

网友C:
吹扫灰尘,改变安装位置为通风易散热处,同时也可强制风冷,等措施8031551@sina.com

网友D(2005-12-11):
呵呵!!!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下输出电流值、电动机和负载!!!最后做一下变频器的清洁,强制冷却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E:
检查冷却风扇,如果冷却风扇不运转,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变频器内部温度累积过高,使温度达到设定值变频器输出闭锁停止电机运行,从而保护变频器不至于温度高损坏.

网友F:
除了以上原因加长加减速时间与过热电流阀制

网友G:
奇怪,都说检查风扇,0.75的变频器有风扇吗?

网友D(2006-01-13):
可能上面的朋友没有修过E500 0.75的变频器!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后来我把参数重设了一遍,并和另一台同一种型号的对比没有问题,再试机就好了,你试一下这个办法

网友I:
[b]看看报警时显示什么,
过流的可能大,
把电子热保护稍稍设大点再试

网友J:
看到各位大虾的回答,觉得各位只是从工控方面看待这个问题了,我也用过加药机,也是用变频器+PLC控制,在使用中楼主遇到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具体有部分是控制部分的原因(少数),多数时候是因为药物的粘性太大。注意检查负载情况

网友K:
可能是设备运行一段周期后,传动部分因没有保养,出现转矩增大而导致变频器发热。
保养传动部分,适当修改变频器输出电流参数。

网友L:
你可以检查一下各部的连接端子是否松动,它也可以影响变频器报警的.

网友M:
先看有没有风扇,有风扇的话看出风口的风量和温度如何?如果没有散热风扇看输出电流!多数是风扇!

网友N:
有同型号的话换一台上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