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系列小变压器坏后处理方法

楼主(2005-05-29):
最近几天有几个网友都向我购伦茨82系列的小变压器,前一段时间修机器都用了,没有几个了,伦茨82系列的小变压器是电源上面用的,除非从旧机器上面拆,市场上确实买不到,一般模块炸了后,小变压器都会坏掉,因为这种变压器很小不好绕制,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在电子市场买一只电视机的行推动变压器,最多5元,电视机的行推动变压器也是脉冲变压器,而且很好拆开,相应伦茨82系列的小变压器的漆包线粗,线伦茨82系列的小变压器有2组线圈一边是2个脚,一边是3个脚,把电视机的行推动变压器拆开,不动初级线圈,把次级线圈的匝数减少几十圈,不要减得太多,中间抽头,再把变压器接在电路上看输出电压是否合适,如果高了,再减几圈,直到输出电压正常,因为用的电视机的行推动变压器不同,所以次级线圈的匝数减少不同,视具体情况而定,用这种方法我修好了很多台找不到小变压器的伦茨,如果有疑问可以咨询我 13056660695

网友A:
多谢,有好多年每修过电视了,哪种电视上用的,大小和它一样吗,型号是什么?再次感谢

网友B:
用在其它机器不好用,最好把原来拆下重新绕.

楼主:
伦茨82系列小变压器很难拆开,一般拆开后,磁性体就坏了

楼主:
其实我说的是应急的方法,肯定比原装的大些,只要能解决问题,如果能自己绕,当然更好,我现在已经在自己绕了,体积和它差不多,如果能用了的话,我通知大家,5元/只

网友C:
求购:EUPEC T718N 14 TOC.....可控硅两只,急!!! TEL:021-64610332 64610536 陈工

网友D:
TO:变频之子 我正在维修一台伦次8200系列的,UVW测量各端对地测量,就有260V左右的直流电压,等测量UVW三端没有交流电,就是没有输出了。 请问是不是上面的六个三极管所引起的,该三极管以被别人换过了换的型号是:C25内部构造是两二极管共阴极的,箭头对箭头,但原出厂的管子是:LNZ-C30U有没有其他管可以代替这个的,市场不好买到啊。该管是否是转变成交流的一种管子呢? 还请高手解答谢谢!lzy0378@126.com

网友E:
是IGBT管啦 功率元件呀

楼主:
TO BOB LI (UVW测量各端对地测量,就有260V左右的直流电压,等测量UVW三端没有交流电,就是没有输出了。  该管是否是转变成交流的一种管子呢) 你的意思我的有点不明白,但有点明白你说的三个脚的双二极管,带换问题,C25是三极管吗,请你再复述一道,我确实有点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F:
他说好象是整流管,IXYS应该有这种共阴极的整流管,型号我也记不清咯

网友G:
建议各位找位于上海外高桥保税的LENZ,那里备货很全, 13816006869,刘景光,不过价钱贵!!!

网友D:
TO:变频之子 8200系列他原厂用的型号是:LNZ-C30U我想问问师傅该管的在此台变频器里面起什么作用呢?一共有六个这样的管子,它们是否是逆变交流的一种管子呢?

网友H:
刘景光,嗨,那是我徒弟

楼主:
TO 刘景光,嗨,那是我徒弟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晕哦,

网友I:
哪里能买到LENZE-9217(变频器的电源)

楼主:
8200系列他原厂用的型号是:LNZ-C30U我想问问师傅该管的在此台变频器里面起什么作用呢?一共有六个这样的管子,它们是否是逆变交流的一种管子 逆变交流是功率模块的事,六个这样的管子应该是驱动管,驱动模块的小功率管

网友J:
你说的型号不太全如果别人换过那型号肯定不对说一下你的变频器的全型号多大功率的说不准我这有他的图纸

网友B:
应该是保护二极管吧!!!两个正极有时并在一起.

网友K(2005-11-19):
请问伦茨伺服驱动器9324-EP一开机就报警故障代码P14,怎样处理?
伺服电机的电机电源线和旋转编码器线都换过了。

网友L(2006-09-19):
求助:我这边几台变频器是伦茨的,里面几个三极管坏了,型号是:LNZ-C30UD2的,请教高手哪里可以买得到,请帮忙,谢谢
MSN:LINJIONGWEI@HOTMAIL.COM
QQ:0510-82393566

网友M:
TO:变频之子
  请教一下轮次变频器EVF8243, 1.5KW先是缺相原因是模块坏,测周边电路及波形均正常,更换模块后呆在运行大约1小时整个机器奇烫无比,之后炸机,再看驱动部分下桥三组电阻均烧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百思不得其解。请指点~~谢谢

网友M:
另外一台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停机现象,看故障代码为OH51,有时代码竟是---三横杠!!请指点!!!

网友N:
这办法很好.谢谢大虾赐教!

网友O(2006-10-22):
振翅雄鹰你那台EVF8243驱动没有完全修复,显示三条杠的你先查一下开关电源工作是否正常,有伦茨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同时提供伦茨驱动小变压器及其他配件。

网友P:
请问伦茨82系列上电报OH,电路上未见温度检测,是何原因

网友O:
可能你电机的热敏电阻未接

网友I(2007-08-15):
上海东伦电子的贾涛能联系到LENZE的92系列库存货

网友H:
感谢西门春子的留言, 我们这里还有一台全新的9224-ES伺服控制器,有意的朋友请联系我们,同时我们也销售和维修LENZE公司全系列电气产品,特别是9200,8600,4900等老系列产品,手到病除.

网友C(2008-03-10):
 有KEB F4 0.75KW CPU 板吗?  013816443595

网友Q(2010-11-13):
谁有伦茨174 133 384 122开关变压器?急啊 13962486845